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场效应管和三端稳压管有何区别?如何判断好坏

楼主(2007-12-15):
(无正文)

网友A:
区别很大,根本不是一回事,你还是找相关资料仔细阅读.

网友B:
三端稳压管的型号为:78**、79**,78系列的GND段接-;79系列的GND端接+

网友C:
请问楼上各位,三端稳压能用简单的方法判断其好坏吗,质量的好坏咋判断?

网友A:
不好判断具体稳压值,最好用晶体管测试仪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