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马达为什么会异响

楼主(2007-12-15):
    今天在现场碰到一松下A4系列伺服系统,在运行中出现马达异常响声,声音就像普通马达缺相一样,但声音还比缺相要大,手放在联轴器处感觉振动特别大,况且在停止运行后还会有这样的声音,没发现其他异常,后面换了一伺服驱动器就好了,但不知是什么原因?
    还请教松下A4系的伺服驱动器的运行参数为什么不能设定,把参数设好了之后,断电再开机里面的参数还是原始参数,不知哪位大位能否指点一下,静候佳音.很谢过

网友A:
有声音应该是电机UVW相序不对,虽然不报警但是也会不对,可以把线头来回调几次试验一下.数据不保存的事情我没有见不敢断言.

楼主:
TO:布衣天涯你好

   感谢你的指点,但我这台伺服出问题之前一直都在正常运行,是在运行中出现这样的现像的,不知你还有没别的高见?

网友B:
可能是参数设置得不对。
试试将10号和11号参数调低一点

网友C:
这个现象估计和A4采用了串行通讯编码器有关,在A的年代,由于编码器信号直接到驱动器,不是采用通讯方式,因此,信号总是可靠的。

A4的马达和驱动器,采用串行通讯方式,送出角度和速度信号,通讯总是比硬连接的可靠性差,一旦有信号丢失,就有以上的情况发生。

当然,以上的结论,在于你的UVW没有接反

楼主:
谢谢Wincc123
  我的UVW肯定没有接反,因为这个问题是机器在正常运行时出现的,学习了.

网友A:
呵呵既然不是接错,又在运行中不正常只有把驱动器初始化JOG下看看,不好用的话多半就是驱动器故障了

网友D:
是不是參數調整得不是很理想阿??

网友C:
不会,这个应该是驱动器的编码器通道有问题,由于采用串行通讯,丢了数据就那样

楼主:
可以具体说一下编码器对此的影响吗?

网友E:
机械方面怎么样。确认丝杆,连轴器

网友B:
楼主就没试试将参数调整一下?速度环和位置环参数设置不当也会震动的。

网友F:
是UVW信号没对好,是电机的编码器安装问题.

网友G:
这跟串行通讯无关.

如果你2台驱动器参数设置一样,驱动器本身出问题的可能性大.

楼主:
我将两个同样的伺服对换一下就好了(两机台是一样的),换到另一台上面去之后,原来异响的伺服声音小了很多,但不得其解是为什么?

网友H:
伺服参数一样吗?是不是指令有突变。

网友I:
声音小很多?应该是没设置好增益吧...

网友J(2008-09-23):
这种故障我也遇到过,是驱动器的故障,而且是工作一段时间后这样的,停机一段时间又能用了如此反复!但不知驱动器什么不稳定,还望高人指点啊!

网友K:
都是高手,学习了............

网友L:
是驱动器的故障,前段时间维修

网友M:
应该是驱动器的故障,前段时间维修两台奥库玛的机床也是电机振动超大,.,各你说的现像差不多.

网友N:
硬件 软件故障都有可能 硬件如联轴器连接不好 马达轴承坏 软件如参数是否被改动或者如上所说驱动器存在故障

网友O:
其实有很多现象不好解释的,理论和实践有差异

网友P:
可能是参数设置得不对。

网友Q(2009-03-05):
我用的是安川的伺服馬達,今天不知怎么了突然很嚮,我檢查了連軸器和絲干都沒有問題,請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R:
同意12楼的意见,看看参数是否设置恰当。

运行参数为什么不能设定,把参数设好了之后,断电再开机里面的参数还是原始参数-----松下伺服参数修改后要执行一个特定操作,直到见到LED窗口显示“FINISH”才算完成修改,否则断电后,修改不能自动保存。详见松下A4伺服说明书中介绍

网友S(2011-09-01):
看一下刚性或者60号参数

网友T:
参数修改完后要执行一下辅助功能里的EEPROM操作,参数才能写进去,否则掉电后又会恢复到原来值!

网友T:
噪音是增益参数问题!驱动器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U:
如果驱动器没有坏,你把增益调小一些看看应该会好,你说的A4不能调参数,有可能是你没有关自动增益功能,把自动增益的数值设为0就可以调参数了。你说的上电会回到原始参数,那应该是你调了参数后没有写入,保存下就好了!我们是台湾合丰自动化深圳办事处,我们的Kinhservo品牌伺服和松下A系列参数和操作基本一样,欢迎交流!Q:22382623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