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为什么老提示“历史库”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2007-12-15):
组态王为什么老提示“历史库”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
我将“运行系统”放到启动里后,就会出现这个。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而登陆XP系统之后再双击打开运行系统就不出现这个???请高手指教

楼主:
 组态王为什么老提示“历史库”问题如何解决??? 。。我将“运行系统”放到启动里后,就会出现这个。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而登陆XP系统之后再双击打开运行系统就不出现这个???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是因为历史库的服务程序在组态王启动时还没有启动的缘故。系统启动后历史库程序启动,再启动组态王的运行系统当然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出现这个问题和你的系统及组态王安装有关,可以重新安装组态王试一试。不知道你用的是哪个版本的组态王,也可以升级到6.52或者6.53应该就可以解决此问题了。

楼主:
我现在用的就是6。52并且还重装了,也不行。。不知道何故???
有什么方法可以使系统启动完后,过一小会(延迟一点)再自动启动“运行系统”吗?

网友B:
 to 风云剪影:
 亚控公司的技术支持有个延时程序,你可以问他们要。

楼主:
谢谢!!!“二两米粉”
我去问问看!!!!!

网友C(2011-04-17):
我也碰到了 同样的问题  为什么我的两台电脑不以一样呢   一台就出现了这个问题 另一台没有

我又借了一台电脑 装上后也没问题   急需解决此问题  求救啊!!!!!!!

网友D:
请哪位高手详细解答下啊!

网友E:
组态王运行时提示“历史库服务程序没有启动”
1.开始---运行---组态王6.5x-安装工具---服务注册工具,点击“SEARCH”,出现C:\PROGRAM FILES\KINGVIEW\HISTORYSVR.EXE ,然后点REGISTER
2.也可到控制面板---管理工具---服务---HISTORYSVR这个程序启动起来
3.也可开始---运行---“C:\PROGRAM FILES\KINGVIEW\HISTORYSVR.EXE“-R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