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参数设定

楼主(2007-12-15):
F系列,风机水泵型。搅拌罐上用来控制里面恒水位。用变送器采集水位信号,变频器使用pid功能驱动电机。接线方式1、变频器的24V+接变送器+  2、变送器接变频器的ACI 1(4--20mA 输入) 3、变送器上的ACM和DCM短接

        变送器的量程0-0.5米   现在想把水位恒定在0.3 米水位上参数如何设定。

网友A:
2-00=0,面板设定F=0.3,表示控制目标0.3米
10-00=2
10-01=0.5
10-02(根据具体情况选择正负反馈)
八成的参数调好了

楼主(2008-08-02):
谢谢!你说的很正确,现在已经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