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关于电源负极问题

楼主(2007-12-15):
请问直流24V的电源的负极能否和380V的零线接在同一个地方?24V 电源负极是用黄绿端子接到卡板上,那么380V的电源的零线还能也用黄绿端子接在同一个卡板上吗/谢谢

网友A:
设:3相电缺相、零线或地线断路,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答案:包括24V的负载也烧坏、机体与大地的电压也上百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