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威plc如何消除写入的程序

楼主(2007-12-15):
科威plc如何消除写入plc的程序呢?在指令表中的第7999步写入end然后灌到plc后就可以消除plc内部的程序。

网友A:
谢谢楼主啊!我刚试过的啊!确实没错!

网友B:
可以不用管前面有没有程序吗???

网友A:
to 宋春阳
   是的!只要按照楼主的方法去做不管里面程序都是可以写入消除的.

网友C:
这个问题前段时间还遇到!好!

网友D(2011-05-09):
能清楚写入某些特定字节的数据吗?

网友E:
楼主的做法就相当于给了一个最大限度的空白去覆盖原有的程序!呵呵。

网友F:
这与在第一步写一个end有什么不同呢?

网友G:
1.印花机CAN网从站设置(用EC-04M06P-KP1)骗程手册上写如PLC设为3号D6999=COOOH(MOV   HCOOO  D6999)  .D6998=3  (MOV  K3  D6998)  .   现我厂印花机程序内为(MOV  HCOOO  D6999).  (MOV  D4000  H0998)  .   请问D4000是如何能设置为K3.(总有12个从站分别怎样设置)    2印花机用CAN网主站下载程序外是否一定还要下载CANSET配置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