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DCS
谁有AC8-00F中用SFC编程的例子??

楼主(2007-12-15):
谁有AC8-00F中用SFC编程的例子??供初学者编写的,想学习一下SFC编程,但是怎么也不知道什么样的程序该用这种方法编写,能不能给个例子啊?

网友A:
顺控用这种方法编写,在CBF里玩玩就会了.

楼主:
能给出道题吗??

网友A:
智能仓库或加工生产线

网友A:
设计一个顺序控制系统,要求如下:3台电动机,按下启动按钮时,M1先启动,运行2S后M2启动,在运行3S后M3启动;按下停止按钮时,M3先停止, 3S后M2停止,2S后M1停止。在启动过程中也应能完成逆序停止,例如在M2启动后和M3启动前拿下停止按钮,M2停止,2S后M1停止。画出端子接线图和状态转移图,写出指令表。
我记得三菱PLC教材里有,上面这个例子好象电机拖动里也有.

网友B:
SFC是标准的IEC语言,你可以查找一下我发在资料库里面的资料
就是IEC61131-3的标准语言

网友B:
我装下CBF看看,不知道跟CBM的编程是否一样

网友C:
邮箱。
2003年做的空气分离程序。有些乱。

楼主:
我的邮箱:springbuck@163.com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