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数码管显示数据

楼主(2007-12-16):
现用的是s7-412的CPU.在程序里有一个存放长度变量mw100,那何作程序使其通过DO连接数码管显示呢.我看过一程序实例,但比较模糊,里面用到定时器.大家说一下总体思路吧.

网友A:
PLC转换成七段码

楼主(2008-03-13):
使用的数码管如上图所示,各脚功能如下: 1:nop. 2:dp 3:B 4:Vcc 5:C 6:LT 7:BL 8:LATCH 9:D 10:A 11:nop 12:END

网友B:
什么数码管?
如果是8字数码管,我做过,直接IO输出浪费了,
用单片机开发一块数码管板,和PLC用485通信就OK了,如果有需要,我可以帮忙, 电话:13433053635 吴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我只是想知道原理,可以讲解一下吗!

网友C:
不需要单片机,74LS164即可,占两个I/O。

网友B:
楼上,难道只要一个数码管吗?

网友C:
74LS164可以串级使用

网友B:
楼上的大侠,74LS164的输出能力才多大呀,好象是20MA吧,限流电阻用多大?能推动多大的管子呀。再说了,如果你用IO做,算你带6个管子,你要多少指令呀,你到底做过没有?还是只是书上看到过呀/

网友C:
主帖没有说明多大的管子,164带1.2"以下(电源电压不超过5V)的管子都可以。

网友D:
用164是一个比较好的省IO的办法,西门子一个IO点要多少钱啊!
但是你得忍受在显示稳定之前,数码管乱跳的过程。164由一个CLK线,一个数据线(或者那根复位线也接上,复位线接上,在改变显示数据的时候,数码为全黑或者全亮),至于功率不够,用三极管驱动一下就可以了。
我们V80PLC一款PLC配有一个SPI接口的数码管和按钮的小板子,用梯形图编程,操作还是蛮方便的。但是这SPI可是硬件实现的,频率可是1M哦,所以即使级联很多也没有问题。
西门子的PLC用软件实现可能CLK的频率到50HZ就不错了吧。也就是串行刷新一位数据,可能要16/50秒。

网友E:
74LS164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