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 PLC中CIO输入指令如何对应组态王数据类型

楼主(2007-12-16):
CP1H PLC中CIO输入指令如何对应组态王数据类型

网友A:
转换一下,转换为IO区,或者dm区

楼主:
我想通过组态王中的设定的按钮用HOSTLINK的通讯方式,控制CP1H中的启动停止

楼主:
如何定义组态中与CP1H PLC中的位控制。如上图,当我定义时总提示我错误。我用的是hostlink的通讯方式。如果用以太网的通讯方式按上图的定义方法就可以定义了,也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B:
也就是说定义成HR0.0就可以了。

网友C:
6.5版本支持CP1H的吗、
谢谢!

楼主:
支持,用CJ的PLC设定,通讯方式HOSTLI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