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负荷问题

楼主(2007-12-16):
315KVA的变压器能够带一台250KW的电机吗?

楼主:
问题太简单了吗?

网友A:
能!不过需要:
1、降压启动
2、无功补偿

楼主:
但是我计算出来变压器的额定工作电流小于电机的额定工作电流,是我的计算方法的问题吗??

网友A:
下面引用由昨日重现在 2007-12-18 23:56:00 发表的内容:
  但是我计算出来变压器的额定工作电流小于电机的额定工作电流,是我的计算方法的问题吗??
--------------------------------------------------------------------------------------------
你的计算没错,确实是变压器的电流小于电机电流。
看来你还不理解:视在电流、无功电流、有功电流。
以上三个电流的含义,不是三、两句就能表达清楚的。建议你看看相关电工手册。
目前,我只能说你的250KW电机的额定电流大约是480A。而315KVA变压器的额定电流是455A。
显然电机电流大于变压器,但是我们可通过无功补偿的形式,将电机的实际消耗电流降到400A。这就是我强调的必须采用无功补偿的原因。此外,为了减少电机启动时引起较大的电压降,同时还必须采用降压启动。

楼主:
谢谢YJIG,我还要好好学习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