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uc3844

楼主(2007-12-16):
开关管K1317,UC3844。发现变压器无输出电压。3842有工作电压。震荡电容和电阻正常。
先将变压器负载全部断开,并更换一片UC3842上去,发现3842没基准电压,把3842外围元件查一遍没发现异常。反馈变压器上串的二极管也正常。变压器也换了个。
请教高手。

网友A:
画个图出来慢慢研究一下,你可能就回知道那里坏了。

楼主:
我想知道的是3844的基准电压是从哪里过来的?是内部?

网友B:
嘿嘿!看一下3844的结构图吧!

网友C:
你量一下3844七脚电压是多少.稳定吗

网友C:
是的.基准电压是3844内部产生的

网友D:
http://www.quick-sine.com/cn/index.asp

网友C:
把汪工也惊动了.呵呵

网友A:
这是它的内部图。

网友E:
前几天刚修了一个电动车充电器,因在室外充电,滴雪造成短路,通电无显示,上网查询后找到类似36V充电器图纸参考,打开后检测ucc3842 Vcc对地,对6脚脉冲输出均短路,开关管07N06P短路及电阻(按汪工的图纸来说)R5(10欧姆0.25W),R13(1欧姆2W)烧掉,代换时其开关管07N06P未查到相关资料,遂用手头现有的K1358代换(有点浪费,呵呵),ucc3842用SG3842代换后,通电试机检测输出电压为56.8v,板子上有低频啸叫声,检测7脚17V,8脚4.98V均正常,再次用UC3842代换后板子上的低频响声已经消失,输出电压56.8v,由此可见原SG3842有问题,至此充电器修复成功!!

网友F(2008-01-17):
真是高工如云呀!见识了.

网友G:
给3842电源加16V电压,看第6脚有没有波形。

网友H:
向各位多请教,多学习,肯定由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