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DCS

楼主(2007-12-16):
 本人目前在维护AB DCS系统,系统比较麻烦,不知网上有高手没有?请交流一下!

网友A:
大家好,现在我有个很不好处理的问题请求大家帮助解决一下。我们单位有个煤气车间现在从主控室到现场的变频器,经常性的变频器跳停,原因一直查不出。主要情况是主控室的系统是用的AB的软件通过通讯的方式直接到了变频器的通讯模块,每次的跳停都是没有任何的预兆的,而且跳停之后随即就能重新启动,但是为了保障生产这样子下去那是不可能的,可是原因到现在也不能查清楚,如果有哪位高手能指导一下本人不胜感激,如果想要确切的情况请给我发邮件。谢谢!husheguang@126.com

网友B(2008-01-19):
你用的是什么变频器,应该有跳闸的故障记录吧!PLC和变频器通信用的是DEVICE NET还是ETHER NET?
QQ7107047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