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程制造
真空放电?

楼主(2007-12-16):
我公司做了一套真空设备,由加热(三相星型连接,带中线,周波控制,红外发热管发热)和真空系统两块组成,其功用是在真空环境下(10Pa)将物料恒温在120度,在试车过程中出现了以下情况:
1)单独抽真空,可达1.0E-2Pa。
2)单独加热,可达120度。
3)系统连动,加热和抽真空同时进行,真空上限设为10Pa,当真空达800~1000Pa,空开跳或快熔烧断。
4)系统连动,加热和抽真空同时进行,真空上限设为50KPa,加热无异常。
就以上情况请教各位高手,本人已焦头烂额矣!!

楼主:
由于试车时没有带全部负载,每相只带了1.5KW,我选用了一个16A的空开做前级开关,发现当真空达到一定程度,空开就会跳开.我把16A空开去掉,前级开关为100A,快熔为100A,加热(负载功率不变),当真空达到一定程度,要么快熔烧毁,要么控制回路的断开(空开为3A),但空开没跳.

网友A(2008-11-23):
朋友:我也遇到类似的现象,请问您后来怎么解决的?我的邮箱是:
pcwanghansong@tom.com

网友B(2009-03-06):
请问变压器的二次电压是多少,有可能是真空放电所致

楼主:
采用单相AC220V供电,一切OK!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怎么搞定的?

楼主:
对:wlsandlx 关于
请问变压器的二次电压是多少,有可能是真空放电所致
内容的回复:
采用单相AC220V供电,一切OK!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怎么搞定的?

楼主:
对:wanghansong 关于
朋友:我也遇到类似的现象,请问您后来怎么解决的?我的邮箱是:
pcwanghansong@tom.com
内容的回复:
采用单相AC220V供电,一切OK!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怎么搞定的?

网友C:
在真空度一定范围内如果加热的话会真空放电,如果在10PA一下再加热就不会出现跳闸现象

网友D(2009-04-13):
加热由三相星型连接,带中线能否不跳闸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在真空度一定范围内如果加热的话会真空放电,如果在10PA一下再加热就不会出现跳闸现象
才加热到120度,会放电吗?

网友F(2010-07-10):
屬於真空放電現象. 我們前陣子給客戶做的真空系統也是類似, 當真空值達到500-600PA以下時就會出現真空放電現象,此時空開會跳脫OR FUSE燒毀. 處理方法: 把你真空腔體內加熱器的的接線處做真空絕緣處理就可以. 這跟你用什麼電源無關

网友G(2010-09-20):
gaopeng2005@126.com
请问怎么解决的 请告诉 谢谢

网友G:
我们这也是这种情况,但我们的真空度4000左右就放电,当时加热到不到200°C,降低电压后没明显拉弧,但保险还是烧断了,跪求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