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Schneider)PLC
求助:Quantum 热备频繁切换问题

楼主(2007-12-16):
我门用的43412CPU,出现如下情况,热备系统频繁切换,切换频率在30秒左右,也就是说1号机架开始在PRIMARILY,在30秒后变成了STANDY ,而2号机架变成了PRIMARILY,就这样周期运行

网友A:
是不是设置用命令字控制热备切换了?程序中是不是把热备命令字给赋值了?一会0,一会1

网友B:
可能是固件信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