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USS协议,高手来指点

楼主(2007-12-16):
我刚作西门子不久,我在的是一家小型机械加工厂,用的是S7-200系列,现在都是用模拟量来控制变频器,我想改用USS协议作通讯,我是新手,没用任何经验,便从网上找了一个例子程序,可有好多地方看不懂,希望各位前辈,不吝赐教.我只对逻辑控制懂点,作通讯是第一次,请问如果不买西门子的插头,自己接,怎么接线,PLC和MM420,就一台变频器

网友A:
如果不买西门子的插头,可以自己买9新插头,自己焊线。使用屏蔽双绞线,plc测8,3接变频器侧的14,15

网友B:
西门子手册上一个例子很好是MM3的

楼主:
不需要串电阻吗

楼主:
直接连起来就行吗,用屏蔽双绞线

网友A:
距离短的话,直接联就可以了

网友C:
需要接电阻的,变频器包装里有现成的电阻和接线图。

网友D:
电阻在变频器的包装里随机附带,也可以自己做,有过S7200和430的工程经验,可以交流。

楼主:
PLC这边需要电阻吗

楼主:
我的距离短,直接将PLC的8,3和变频器的14,15相连就可以吗

网友E:
我做过S7-200与3台MM440的USS通讯,不过S7-200端我用了SIEMENS的DP头,变频器那边就直接连了.编程方面看一下这个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401447

网友A:
下面引用由《流星雨》在 2007-12-17 13:41:00 发表的内容:
我的距离短,直接将PLC的8,3和变频器的14,15相连就可以吗
--------------------------------------------------------------------------------------------
可以

楼主:
对于各位的解答,深表感谢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读写指令里的,"变频器参数3的索引0"参数3具体指变频器的那个参数,索引0又是指什么,不明白?请指点

网友F(2008-01-15):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读写指令里的,"变频器参数3的索引0"参数3具体指变频器的那个参数,索引0又是指什么,不明白?请指点
-----------------------------
索引0是指有些参数是有下标的,如2011 2012 等
那么索引0使用来 做区分的

网友F:
敢问 楼主,你的 模拟量控制变频器 做好了马?
具体实现过程和实现要求是什么?
qizhang@mail.xidian.edu.cn
qq:190062247
多交流!

网友E:
TO:张琪
我做的USS通讯是特定给变频器一个频率值.
你说的模拟量控制变频器是渐变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