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抗干扰问题c

楼主(2007-12-16):
大家都知道,用金属盒屏蔽的方法可以达到很好的抗电磁干扰效果,但为什么市面上的PLC都没采用这种方法?而其抗干扰能力却如此出色(非一般单片机控制板可比)?我觉得应该是在电路板上解决的。

网友A:
PLC受干扰的例子比比皆是。金属屏蔽只对辐射干扰有用。

  PLC一般都是量产的东西,电路设计、器件选用与结构布局都是经过专业检测的,当然更容易保证质量。平常小公司的小项目,有条件去反复做专业检测吗?更何况流到中国的芯片有许多的次品。

楼主:
“PLC受干扰的例子比比皆是”?至少我没遇到过,我认识的朋友也没遇到过。曾经用过单片机控制板控制一氩弧焊机起停,结果焊机一启动,单片机马上死机,无奈,换成PLC,没出现过任何问题。由于单片机控制板I/O口全部光耦隔离,电源为开关电源,我认为出现传导干扰的可能性不大,应该是辐射干扰,但PLC并没采用对抑制辐射干扰很有效的金属盒屏蔽呀,它到底用了什么灵丹妙药?

网友B:
下面引用由双片机在 2007-12-17 18:48:00 发表的内容:
  “PLC受干扰的例子比比皆是”?至少我没遇到过,我认识的朋友也没遇到过。曾经用过单片机控制板控制一氩弧…
--------------------------------------------------------------------------------------------
非也!非也!
说出此番话语,我深表遗憾。
“曾经用过单片机控制板控制一氩弧焊机起停,结果焊机一启动,单片机马上死机”你看过您开关电源在焊机启动后的输出波形?辐射能量是有限的,关键是PLC的电源设计比单片机用的电源好。我曾经也遇到过类似问题,我用PLC的电源给单片机供电就没问,不是辐射问题为主。
“由于单片机控制板I/O口全部光耦隔离,电源为开关电源,我认为出现传导干扰的可能性不大,应该是辐射干扰,但PLC并没采用对抑制辐射干扰很有效的金属盒屏蔽呀,它到底用了什么灵丹妙药?”
隔离端口自然是能提高抗干扰,它只是提高输入输出通道的抗干扰能力。您认为开关电源就能完全解决传导问题,此话差矣!开关电源的滤波电路是什么样的您拆开几个看看。里面如此简单的滤波电路就能解决?
对于滤波器我不多说,有时间多看看这个网站: http://www.dothink.com.cn/
里面有各种滤波器资料,和对他的说明。

楼主:
“你看过您开关电源在焊机启动后的输出波形?”--我没有示波器,所以不知道波形如何。我非常希望你上面所说的是真话,如果是这样,那就解决我的困扰了,但是上了那个网站看了一下得知你是卖滤波器的,所以存在广告嫌疑。

网友C:
我也遇到过,单片机干扰问题,哪位高手可以指导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