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静态称和动态称

楼主(2007-12-16):
(无正文)

网友A:
静态秤和动态秤是对车辆而言,必须停下来才可以称出载重量的是静态秤,汽车一边走够称出载重量的是动态秤。火车一般就叫静态和动态轨道衡了。动态秤除了硬件有抗冲击的能力外,关键是有一套动态数据处理的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