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功率因数控制器故障

楼主(2007-12-16):
功率因数控制器的投入,切除,欠流,过压同时亮,停电再送电多次不行.后来不知原因的又好了.谁遇到过?什么原因?

网友A:
你的补偿控制器内部可能是单片机控制的.出现灯全亮应该是程序受干扰出错.

网友B:
不排除负荷低的原因.

楼主:
lsg1971:  播客 博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12-17 11:57:00
    你的补偿控制器内部可能是单片机控制的.出现灯全亮应该是程序受干扰出错.

那为什么多次停电不能恢复?

网友A:
故障是频繁出现还是只有一次

网友C:
是不是互感器配置不对

网友D:
你的电流互感器和工作电压是否取自同一相,我但位的使有一年多了,相当正常.

网友D:
你的电流互感器和工作电压是否取自同一相,接插件还是接线端子联接,可靠否?我单位的使用一年多了,相当正常.

楼主:
正常使用半年多了,现在也是时好时坏的.我相信杂波的原因.因为有变频.
但怎样滤波呢?
肯定不能加隔离变压器.
谁有好办法?

楼主:
   换新的了.上海人民出的.好象是JWF5C.有两种控制模式,一种是功率因数控制模式,就是低了投,高了切.好理解.第二种是无功功率控制模式,只有一个目标功率因数,说什么精度高,避免投切震荡,适合电流小电容大的场合.
  谁用过无功功率控制模式?什么原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