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太小不行吗?

楼主(2007-12-16):
威伦的屏,在编辑时元件的大小不能小于16,为什么?我就想做一个小园点可怎么弄都不成,而深圳人机的就可以,真搞不懂为什么会有大小限制呢?

网友A:
分辨率的问题吧 问下技术支持

楼主:
没人给个答复啊?

楼主:
不会是分辨率的问题吧?我想做的圆点有三毫米的直径啊,应该是软件的事吧,难道就是不能做吗?用这种屏的朋友没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B:
分辨率的问题

网友C:
聚沙成塔:你好
因为元气件小于16,那么用户看了很不方便.所以在软件设计的时候更加的人性化.给用户提示你的元气件的宽度和高度的范围.避免你做的组态工程犯这样的错误.我想你应该明白,细节没如WEINVIEW.如果你只想要个园点的话很简单,画个圆,然后填充.小于16应该没问题.别小于3就可以了.你不会是WEINVIEW的人吧,怎么把人机的小缺点暴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