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编码器

楼主(2007-12-16):
编码器的一般寿命是多长,我们怎么来判断它是否是坏的,它的输出信号是电压还是电流,输出信号与转速有关系吗

网友A:
寿命根据现场环境不同而有所不同,不能笼统确定时间的长短,常用的输出方式一般有集电极开路输出,长线驱动输出,判断好坏可以用示波器看波形,如果没有示波器,也可以用万用表来看(最好用指针表),慢慢转动编码器,看输出有没有变化,输出信号与转速没有关系,一般根据现场使用情况来选型。

网友B:
"输出信号与转速没有关系"
增量编码器输出信号的频率正比于转速

网友C:
下面引用由刘岩利在 2007-12-16 21:34:00 发表的内容:
  "输出信号与转速没有关系"
增量编码器输出信号的频率正比于转速
--------------------------------------------------------------------------------------------
严格的说,这种说法是不全面的。

编码器有数字脉冲型和模拟电压型。

数字脉冲型里还有带UVW相的编码器,用于识别角度。
模拟电压型以旋变编码器和SIN/COS为代表。这个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频率问题。

网友D:
编码器的正常寿命应该很长,有些使用超过的10年的伺服电机,编码器从未更换过。

反馈不正常就是坏了,至于信号输出类型,要看编码器的具体类型和信号接口类型。

网友E:
UVW相的编码器.....?????请教????

网友B:
"严格的说,这种说法是不全面的。"
"数字脉冲型里还有带UVW相的编码器,用于识别角度。
模拟电压型以旋变编码器和SIN/COS为代表。这个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频率问题。"

您的意思是,模拟信号的频率不与速度成正比?不是“一个简单的频率问题”,那么,速度不表现为信号频率,还有什么表现吗?难道,幅度也变化?还是波形本身也变化?

网友F:
出信号与转速没有关系"
增量编码器输出信号的频率正比于转速
严格的说,这种说法是不全面的。
编码器有数字脉冲型和模拟电压型。

我还是支持刘版主。数字脉冲型有频率,模拟电压也有频率的。

楼主:
那我是不是只能用反馈来判断它是否好用?有时候带反馈的电机不给速度时自转,更换编码器后这种现象就消失了,但在变频器上并没有体现出来,这能说明编码器坏了吗,是不是有些片面,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方法来判定一下它是否好用,毕竟这个小东西的价格不菲呀,

网友B:
是有点片面,也可能是线接得不好,或者是屏蔽没接好,造成有干扰信号进来。除了用示波波器看信号波形,我还没想出什么有谱的主意。

网友G:
刘版主说的有道理。

。。。,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方法来判定一下它是否好用,毕竟这个小东西的价格不菲呀,。。。
-------
建议:先,把接插件类的紧固一下,避免接触不良原因引起。
      再,用另一个新的相同型号编码器,替换试一下,看故障现象是否排除。(新的相同型号编码器,同时出了故障现象,概率很小很小的,替换法)
      再再,若还有故障现象,就试一下:选型问题?,干扰问题?,用示波波器看信号波形?,或其他原因了。。。

网友H:
看那种编码器

编码器的种类不同,寿命不同

楼主:
那在试波器上的波形应该是什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