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控(kingview)
组态王禁止画面切换问题

楼主(2007-12-16):
组态王禁止画面切换问题。我在组态王里设设置了进入运行系统之后禁止退出,禁止ALT、禁止CTRL+ESC,等等!!!!可后来发现如果在“开始“菜单里,打开其它软件或程序时,组态王运行系统便自动变成后台运行,桌面便出现刚才打开的软件、程序或文件夹。请问一下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吗???

网友A:
你的组态王哪个版本啊?我的6.52没有此问题啊。

楼主(2008-02-02):
我用的也是6.52,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B:
首先看一下,组态王软件是不是原版,如果是有修改的可能有问题。
禁止ALT、禁止CTRL+ESC是使用KEY HOOK来作的,对KEY消息优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