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的疑问

楼主(2007-12-16):
  一台TOYOTA JAT710织机,由于刹车片发热引取着火,其电路联线基本烧坏,经数天基本修复.
但有一事至今未明.其伺服马达尾部经火烤,编码器已坏(旋转变压器),本体未见异常(三相绕组).换好编码器上机,马达有时抖动,有时高速.电脑报;侍服放大器饱和,马达转向错误,马达负载过大等.
  后换一台,一切正常.坏的马达送修说,马达装的位置不对.问各位大虾,伺服马达的转子与定子间有相对的固定位置吗?那转一下不是变了吗?

网友A:
应该是编码器安装的位置不对吧

网友B:
伺服电机多为交流永磁同步电机,永磁机的控制,与异步机不一样,驱动器需要知道当前的转子相对永磁体的位置,和速度。

电机在出厂时,已经校对好了编码器安装角度和永磁体中心线的相对关系,因此,拆装之后,是比较难以复原的。

驱动器侧为了简化调试,多数的制造商都不需要用户再去识别这个相对角度。

而一些专门制造驱动器的厂商,为了和第三方电机连接,因此,在电机参数识别这个环节,仍然开放给用户做自学习,以记录这个相对角度。因此,在这个情况下,这个电机仍然是可用的。

例如,深圳汇川技术有限公司出品的MD030同步电机驱动器,就有这个功能,自动的识别这个安装角。

因此,如果采用象汇川公司的MD030类的驱动器,编码器是可以拆装的。
根据一些文档显示,汇川公司的MD030现在支持UVW编码器,SIN/COS编码器。

网友C:
马达负载过大,一点没错,电流和磁场的夹角变了,那矢量合成效率肯定低电流打了,力矩小了。

网友D:
是编码器的轴角位置与转子轴之间的位置关系,为实现永磁交流伺服电机的矢量控制和电子换相,必须准确对齐该位置。

笔名在这里显示?

网友:
旋转变压器,一般来说用这种反馈元件的控制器都具有相位自整定功能。更换后,需要人工执行一次相位自整定,然后就可以正常运行了。但是楼主的驱动器不知道是否有此功能。

网友E:
里面的道理俺知道的不多,只知道编码器的轴角位置与转子连接轴之间有个符合值,如果在显示器上能显示编码器度数的,那么在拆电机和连接轴的时侯必需人为做个刻度,最好能记下拆前的读数和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