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常识问题

楼主(2007-12-16):
把两条长短不一的电缆并联 (例如 :1米和3米),哪条线通过的电流比较大?为什么?

网友A:
怎么没人回答呢?难道这是一条"1+1是否等于2"的问题吗.
    应该是电阻最小的那条电缆电流大.不能说是1米的电流大,因为1米的电阻不一定是最小的.

网友B:
理论上是1m电缆电流大,但电流几乎没差别,因为他们的电阻差极小,除非你用非常精确的电流表测量。

网友C:
同意楼上.
不过还要看材质,粗细等等问题.

网友D:
实际中一样大

网友E:
 应该说是电阻小的那条电缆电流大。

网友D:
看清楚两条电缆是并联的!

网友F:
电阻的倒数的反比

网友G:
电阻小的那条电缆电流大。

网友H:
导体的电阻有电阻率、截面积、长度决定如果三者都相同的话,从理论上讲应该是一米的电流大,不过那得用非常精密的电流表了

网友I:
一个大电阻和一个小电阻并联,电流比就是电阻反比,和电阻差的绝对值大小无关,也和后面的负载无关
所以我认为就是3倍关系,仅仅个人意见
你可以用钳型表量下然后发个答案上来

网友J:
基本一样.原理上阻值小的电流大,

网友K:
合理的情况下,就像池子的水流到两个管道一样

网友L:
理论是短的电流大,但与负载和导线截面有关!

网友M:
坐个板凳

网友N:
并联主要看电阻,

网友O:
  用欧姆定律算算

网友P:
相同的材质 相同的电缆规格
理论上是1m电缆电流大,但电流几乎没差别,因为他们的电阻差极小,除非你用非常精确的电流表测量。

楼主:
接了一个铜排(大约一米),和一条电缆线(大约三米),铜排电流400多安,电缆才80多安,后来拆了接三条一往样长的电缆,测量三条线的电流都差不多。晕了…不知是不是我的钳流表有问题

网友:
铜排的截面积比电缆大,距离短,则线阻小,相同的并联电压,自然电流就要大了。问下楼主,接三条一样长的电缆,分别测电流后是多少??是不是大概120左右??

网友:
下面引用由无名无心在 2007-12-20 10:20:00 发表的内容:
  相同的材质 相同的电缆规格
理论上是1m电缆电流大,但电流几乎没差别,因为他们的电阻差极小…
--------------------------------------------------------------------------------------------

不是这么回事的~~因为线阻小,显然,线两端的电压也小。但是电流不一定小。50V除10欧是5A,0.05V除0.01欧也是5A的~~~

网友D:
下面引用由向蓉在 2007-12-20 14:11:00 发表的内容:
  接了一个铜排(大约一米),和一条电缆线(大约三米),铜排电流400多安,电缆才80多安,后来拆了接三条一…
--------------------------------------------------------------------------------------------这还真有一个实际用过的。
晕什么呀!实际应用就这样。
两条电缆并联带一个负载,那么两条电缆流过的电流是一样的,所以并联的两条电缆的截面尽可能一样。

网友Q:
差别不是太大,除非是超级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