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耐德ATV31H

楼主(2007-12-16):
请问关于 斯耐德ATV31H 变频器调试的参数有那些啊?
是通过电位器给定的,谢谢了在线等
很急

网友A:
连基本所需功能都没有说清楚,别人又如何能帮助你?建议你在周一至周六的工作时间打施耐德技术支持热线4008101315咨询。

网友B:
修改:
tcc 改为2C
fr1 改为AI* (*根据你的设计为1、2 、3)
现在就可以运转了!!
其他如
加减速时间,上下限等由你的工艺要求来改变

网友C:
你难道没有看ATV31H的说明书吗?

楼主:
各位:
上次由于很匆忙去调试一台设备,我去之前并没有看到相关的说名书,昨天已经调试完毕,感觉这个变频器还不错
到了现场主要把电机数据输进去,优化,然后电流限幅,速度可以通过自复位按纽给定,相当的方便,只是有几个优化还没有搞懂,但是这台设备很简单,所以还不知道以后用会不会加制动电阻这些东西

网友D(2009-03-05):
R2继电器设置为上限频率输出是怎样设置,请给以帮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