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火急,求电路问题1

楼主(2007-12-16):
现有一个按钮开关,两个时间继电器,一个电磁伐,接一个电路要求在一定时间内,让电磁伐循环运行5S停5s,可以加接触器

网友A:
还是自己画吧,至少两个接触器才行.这是一个看似简单但并不简单的问题,画完之后你会有很大的提高的.

楼主:
多谢,但我想了好久实在想不出来了

楼主:
但主要是,有一个时间继电器要控制总时间,就是说我要让这样的循环在一个小时内运行,而且只有一个启动按钮,没有停止按钮,要它达到一个时间后自动停止

网友A:
只能再加一个时间继电器.

网友B:
用一个双时间继电器多省事,

网友:
用一个往返动作的时间继电器不就可以了吗,5S是吗,便宜的只要四五十块就OK了

网友C:
两个接触器应该没问题!可以实现!不过有点繁琐!多思考一会应该没问题!

网友D:
这个要求是不难的,多动手就会了。

网友E:
可以实现.用两个时间,两个中间继电器,一个主令开关.

网友F:
看似简单 其实不简单 自己亲自动手才能学到东西

网友G:
如果是js14A晶体管时间继电器只用一只就ok.只要打开拿掉其中一只二极管.我以前为了节约经常干.用它控制5秒通断.另一只控制总时间.不用交流接触器

网友H:
WX123说得对啊!用一个双时间继电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