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火急,求电路问题2

楼主(2007-12-16):
现有一个按钮开关,两个时间继电器,一个电磁伐,接一个电路要求在一定时间内,让电磁伐循环运行5S停5s,可以加接触器

网友A:
可以实现.用两个时间,两个中间继电器,一个主令开关.

网友B:
可以实现

网友C:
1/完全可以实现,KT2延时断开触头串接入KTI的线圈,KT1的延时闭合串接入KT2的线圈,用KT1的延时断开点提供电磁阀电源,主控制回路放一个选择开关做运行/停止.跟正反转电路蛮象的.
2/市场上有脉冲型时间继电器,可设置俩时间,干嘛非要去挑战难度啊?呵呵

网友D:
开玩笑 以你所给你电气元件能完成吗?绝对不够用,肯定能实现,还的加元件

网友E:
要看是什么时间继电器

网友F:
按钮用2位旋钮,一挡断电另一挡通电,时间继电器都使用上电延时断开触点,一个调整到5秒断开控制电磁阀,另一个调整到10秒断开,10秒的给这两个时间继电器的线圈另一端供电。当旋钮接通后,由于10秒继电器是延时断开,所以5秒的继电器接通电磁阀,5秒后5秒继电器时间到断开电磁阀,此时10秒继电器还没有动作,电磁阀继续断开5秒,10秒继电器时间到,触点断开,此时2个继电器都断开,由于10秒继电器断电,内部剩余电量无法维持常闭触点继续断开,经过很短时间10秒继电器常闭点重新接通,2个继电器再次上电重复以上动作。

网友G:
很好完成

网友H:
可以实现的,时间继电器2个,中间两个,开关一个就办了!

网友I(2008-03-21):
很好完成啊

网友J:
是不停循环吗

网友K:
有循环动作的时间继电器呀,只要一个就行了

网友G:
水处理上用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