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轮发电机输出功率和哪些条件有关

楼主(2007-12-17):
请教高手们,为什么水轮发电机输出功率P和流量和落差有关,例如一台80KW水轮发电机额定转速300转,当流量和落差很小时已经达到额定转速,我不理解为什么额定转速一定时,流量和落差大些输出功率就会大。

网友A:
  “我不理解为什么额定转速一定时,流量和落差大些输出功率就会大。”

1、流量和落差大转速一定偏大一点,发电机端电压高于电网电压一点;
2、关系为能量守恒!

网友B:
我的理解是当转速一定时,即发电机的转子切割磁力线的次数相同,那么发出的功率也应当相同才对,怎么又和流量落差有关呢

楼主:
他的原理是不是和电动机的轻载和重载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