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开关电源接线端子

楼主(2007-12-17):
大家好!
我现在手头有台待修电源,型号是:EWS-600-24 请问接线端子的PF CNT TOG PV PC
+S -S      7个端子分别是什么意思.

                                                      谢谢大家!

网友A:
看用户手册,哈哈

楼主:
呵呵,有用户手册我还用来工控网求助吗?

网友B:
PF CNT TOG PV PC
+S -S:
我只是参考我这里的电源标示,不一定正确,仅供参考;
PF---频率可调
CNT---计数
TOG---?
PV----电压可调
PC----电流可调
+S----正输出
-S----负输出

网友C:
同意楼上、

网友D(2009-05-03):
PF :Power Fail signal output terminal 电源错误指示

CNT:ON/OFF Control terminal 电源外部控制信号

TOG:Ground for CNT and PF signal

 PV :Output voltage external control terminal 输出电压外部控制

PC :Current balance terminal 电流平衡控制 用于多个电源并联

+S -S :负载两端的反馈电压

网友E(2010-07-09):
    PF :Power Fail signal output terminal 电源错误指示

CNT:ON/OFF Control terminal 电源外部控制信号

TOG:公共端

PV : 输出过电压保护

PC :过流保护

+S -S :负载两端的反馈电压
我可以替你修好:电话:15010984607

网友F:
能否告诉我+ +S  - -S的工作原理,为什么这四个端子接了电压会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