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与下位联接后,掉线的问题??

楼主(2007-12-17):
   我用组态王的COM1口通过ppi协议与下位机通讯。

   其实COM1先通过RS232-RS485转换头,再连接的下位机,使用过程中发现,在组态王的数据显示时,有时会显示???号,这是连接中断/丢失的原因,请问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怎么解决,才不会时不时出现连接中断的问题?
   请各位同仁指导一下!!!

网友A:
查看一下“信息窗口”的信息,确认一下是通讯失败还是读取数据失败。

网友B:
你用的是组态王的哪个版本呢,驱动是最新的了吗?
给你几个建议吧
1.这种情况和电缆有关,如果有条件,可以换根电缆试一下。还有
  周围有干扰也可能造成通讯中断。
2.里面有多少变量呢,有很多只写的变量吗,只写变量的采集频
  率设置为0。
3.根据采集速度需要,把采集频率错开。

楼主:
to 徐小波:

  我用的是组态王6.52
    一共有300左右变量,

  我的采集频率设的都是1000ms/次.
  要把采集频率错开设置, 好的,我试一下.
to:lUGANCHAO
   总是隔一段时间就出现读失败...这是怎么回事呢?
  该怎么设置呢

楼主:
 to 徐小波:
    是读取下位机的参数变量失败,隔一段时间,间隔不固定,有时几分钟,有时十几分钟...就会出现"???",是不是要把只读的参数也要错开,这样可以的吗?

网友B(2008-01-16):
时间不固定,这有可能是现场的干扰造成的,当然和你的转换模块也有关系,你再检查一下各个引脚的触点接触是否良好,焊接是否牢固。
组态王打包的规则是连续的相同的寄存器,数据类型也一致的采集频率也相同的打在一起。根据这个原则你调整你的频率,只读变量也是。另外ppi协议本身通讯比较慢。
我的qq号:119553734 欢迎交流。

网友C:
 不要一出问题就向电缆上面看,现在电缆出问题的机会是比较小的,我都是自己做的线上去通的,主要是看驱动机制和组态的时候点连接的技巧,还有自己在PLC里处理好,另外也可以自由口通讯,定义成MODBUS,这样会快点,PPI可能组态王没处理好,反正是比别人要慢的多,同样的测试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