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io问题请教

楼主(2007-12-17):
1、请问下用connect指令和movelink指令做同步有什么区别,我要做两个旋转轴之间的同步,请问用那种好,有没有类似的例子啊?
2、trio中的变量能不能对它里面的每个bit进行读写操作啊?
3、MC224最多可以做多少个程序啊,手册上只是说作多可以同时运行14个?

网友A:
1,我用过connect做同步,效果还不错。
  个人感觉如果两个轴永远同步用connect合适。如果一个轴一直在 动,另一个轴从静止加速去追,再回到原位,用movelink合适,如果用connect去追,加速度不可能是无穷大,一开始跟随误差会很大。
2.可以的。 详见READ_BIT(bit_number,vr_number),SET_BIT(bit_number,vr_number)。
3.无能为力了。没用过。呵呵
(不对请指正)

网友B:
谢谢zch7749的回答!
关于3, 最多只能是14个程序放在目录里,同时这14个程序可以按优先级同时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