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一个电机星三角启动电路的问题

楼主(2007-12-17):
一个星三角启动电路,电源线用的是16的铜线,接触器用的是100A的,热继也调到了75A.接11KW的电机时带载启动运转正常,接18.5KW电机时空载启动运转也正常,带载后刚开始星形启动正常,但是一到了三角形运转的时候控制回路就跳了,试了多次都是这样,请问大家这是什么原因?
负载不存在超载问题,还有电机以前被牛人用刀闸直接启动过几次,现在启动时有少许糊味,怀疑已受损,但量其绝缘电阻又良好.

网友A:
把热继电器拿掉试一试

网友B:
1:好好检查一下电机上的6条线接的是不是正确。
2:将启动时间换长点看看。
但是不排除电机有问题。我就曾经碰到过7.5KW的电机其启动电流达120A。

楼主:
试过了,接线正确,启动时间调了几时秒也没用.

网友B:
那你还是用钳表测一下启动电流吧!!

网友C:
量一下电源电压

网友D:
测三相实际电流,超出范围的话断开负载再试.

网友E:
测过线路绝缘吗

网友F:
星型启动的接触器灭弧有点问题,你是直接切换.两个接触器间最好有40ms的延时.
欢迎QQ交流:33536383

网友G:
空起电机试试看看

网友H:
18.5KW的电机做星角启动不行那你就直接启动试一下,应该是很简单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