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控(kingview)
为什么历史曲线中会有无效的跳变(干扰)数据呢???

楼主(2007-12-17):
为什么历史曲线中会有无效的跳变(干扰)数据呢???
从下位机采集的数据,正确的数据范围应该是(动行时)50--80之间,可是隔一段时间就会有0,有时隔10几的数据值,这是不是通讯干扰的原因,采到无效的干扰数据了???
我的下位机设备的采集频率是1000ms/次.这和 设置运行系统/特殊/运行系统基准频率与时间变量更新频率的设值有没有什么关系??
如果我让下位机的采集频率设成500ms,这两个值应该设成多少呢?
请指教我一下吧?

网友A:
虽然说正确的数据范围是50—80之间,但不代表你数据只能在这个范围内,一些超正常量程范围的值被采进来,应该是正常的。至于说干扰,也只能是在二次仪表处或线路上有干扰。可以查一下,不过一般来讲,干扰并不是随处存在的,产生干扰的条件也是比较苛刻的。
改频率,把基准频率改成500,把采集频率改成500就够了,不用改时间变量更新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