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增量编码,绝对值编码

楼主(2007-12-17):
什么是增量编码器,它输出什么信号,什么是绝对值编码器他又输出什么信号

网友A:
那个高手回答一下?没人知道吗?

网友B:
增量编码器的输出是以速度或者角度的变化量来输出编码,测量位置时只能是相对的,而绝对编码器有一个相对的零度参考,其他角度就是相对于这个值,走一圈有个清零的信号输出,其实原理都差不多,只是在同步电机等控制需要绝对位置的时候采用绝对式的传感器.

网友A:
高人,呵呵。
我们的波版主呢?

网友B:
呵呵,我们大部分用增量的,偶尔两个项目用过绝对的,所以知道一点.

网友C:
有些增量编码器需要手动(程序清零)。注意!!

网友D:
我想问一下增量式的和绝对式的编码器,最大的区别在那里,它们哪一种更方便一点.

楼主:
它们输出的都是脉冲信号吗?有没有可以输出4-20ma电流的编码器啊

网友E:
看一下这个博客吧:http://blog.gkong.com/more.asp?id=29582&Name=gemple

关于4--20mA电流的编码器,看一下这个:http://blog.gkong.com/more.asp?id=30184&Name=gemple

也许对你有帮助,如果不清楚可在博客留言。

网友F:
简单点说,增量型编码器没有掉电记忆保护,绝对型具有这一功能,也就是说在断电后绝对型能记忆掉电时编码器所处的位置,而增量型没有这一功能,从使用上来说,一般情况下都是用增量型的,除非工况需要才用绝对型的,毕竟两种的价格相差比较大.编码器输出大部分是脉冲信号,也有标准的模拟信号.

网友G:
论坛有不少这方面的旧帖,建议搜索查阅。

简单地讲,增量式编码器和绝对式编码器的关键区别在于是否一上电就能明确当前的轴角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