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如何下载s5的程序

楼主(2007-12-17):
以前没有接触过s5的plc,谁能告诉我怎样将一个新的程序下载到一个s5的plc里面的操作步骤,越详细越好。

网友A:
我可以回你一下,不过可能因为所使用软件版本的差别略有不同:1,用编程电缆将PLC和PG/PC连接;
2,打开PG/PC电源,运行STEP5;
3,F1-->SETTING-->PAGE2-->按F3切换至ONLINE;F8返回.
4,F4(F3?)-->TEST-->PLC CONTROL-->STOP PLC;ENTER
5,F1-->BLOCK-->DELETE-->FILE IN PLC;ENTER
6,F1-->BLOCK-->TRANSFER-->FILE->PLC,ENTER,按F3选择你的新程序(*.S5D),ENTER.
7,4,F4(F3?)-->TEST-->PLC CONTROL-->START PLC;ENTER

网友B:
S5得挺早了

网友C(2008-02-09):
以上的操作方法是V6.6之前的版本。当然,非常感谢了!
现在的版本有很多了,最高是7.23的, 欢迎S5的直接用户交流相关经验,谢谢!
群号:39711383
忠澳机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