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刚加入这行,请问系统维护做什么?谢谢

楼主(2007-12-17):
应聘了系统维护工程师,请问各为前辈这个岗位具体做什么工作?
需要哪些知识储备?
因为我学的不算是正规的自动化专业,唯一学的一门是自动控制原理,即将毕业。
面试的时候问过说是刚开始顺着系统做,然后才能做维护。
再次感谢各位前辈!

网友A:
维护其实就是等硬件坏。不坏没事干。

楼主:
哦呵呵
这几天我看过一些初级的知识,说是维护分为:日常维护、预防维护、故障维护。作为一套比较成熟的公司产品应该很少有故障维护吧,那么日常跟预防应该比较多吧,是不?
谢谢!

网友A:
你先在百度里找,看看维护是干什么工作的。
我找一些维护方面的资料放到海外文摘里面,你看看就知道该干什么了。

网友B:
维护其实就是等硬件坏。不坏没事干。
=======================================
不坏的话就要做预防维护,或者日常的点检工作

网友C:
日常维护:与仪表结合处理现场问题!
预防维护:DCS系统以及周围设备的安全等提点建议/做点整改
故障维护:处理DCS故障,这要看你的备件和厂家的关系了!

楼主:
谢谢啊!!!!
这里的兄弟们都如此热心啊!!!
感觉太温暖了。
不一一谢了。
祝各位工作愉快,圣诞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