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发电机启动电流的问题

楼主(2007-12-17):
我公司电源用一台独立的变压器,同时有一台实验用的发电机,但是每次发电机启动的时候变压器低压侧总要跳闸,发电机控制也有比较全的保护,但是为什么每次其他电源也受影响?是不是发电机的保护不灵敏?

网友A:
可能是不同步

网友B(2010-06-20):
自备电源和电网能同步吗?检查一下你的线路结构。

网友C(2011-07-16):
1,发电机的电压,频率是否与变压器的一致;

2,检查一下变压器是否是星三角的接线,发电机应该是星接吧;

3,发电机应该使用同期装置才能和变压器并列。

网友D:
拖动发电机的是什么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C:

1,发电机的电压,频率是否与变压器的一致;

2,检查一下变压器是否是星三角的接线,发电机应该是星接吧;

3,发电机应该使用同期装置才能和变压器并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