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FX1N与FX2N

楼主(2007-12-17):
请问FX1N的程序能直接用FX2N的PLC通信嘛?

网友A:
绝大多数可以

楼主:
那地址存储有什么不同?

网友B:
你说的是FX2N和FX2N通信?

楼主:
不是,FX1N和FX2N两个PLC的地址存储有什么不同?

网友B:
晚上给你查查.

楼主:
同志,有没帮我查到啊?

网友B:
看这个手册:
http://tech.17gk.com/Download/Download_Details.aspx?SoftID=2245

网友C:
应该可以吧。。注意下里面的指令是否有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