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w的白炽灯用多大节能灯代替

楼主(2007-12-17):
如题,有没有节能灯与白炽灯对照表什么的,谢谢。

网友A:
40W日光灯就不错!

网友B:
刘工说得差不多,一般节能灯(低压水银灯)的光效率是灯泡的四倍左右,只是光色(显色性)差不少

楼主:
谢谢,工厂对照明有什么技术要求吗?

网友C:
当然有要求了,这要看工厂的性质了,一般的工业建筑都有一个照明标准值,根据照度标准值在换算成照明功率密度值。你可以看国标--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50034-2004

网友D:
车间照明还要考虑频闪的问题

网友E:
节能灯与白炽灯没有直接的对照表,但可以查相关照度(亮度)资料比较。

网友F:
40W节能灯就可以啊!

网友G:
每个节能灯的外包装上都有与白炽灯的对照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