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 s7 200的自由口通讯

楼主(2007-12-17):
我现在想让两个s7-200的cpu226进行自由口通讯。请问连接两个plc的电缆应该怎么做

网友A:
3-3,8-8直接连同即可

网友B:
刚学习PLC ,请问3-3,8-8指的是什么?

网友A:
两个PLC的编程通讯口的针脚,和电脑的九针串口一样的

网友C:
如果和电脑连,要有485转232的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