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ct FieldPoint的常见问题系列之一

楼主(2007-12-17):
Compact FieldPoint的常见问题系列之一
概览
NI Compact FieldPoint是一个易于使用、具有高扩展性的工业控制与测量系统,它由稳固可靠的I/O模块与智能通信接口组成。利用Compact FieldPoint,您可以将您的LabVIEW应用程序下载至嵌入式控制器实现可靠的单机操作,并将您的传感器与高精度模拟模块或分立I/O模块直接 连接。Compact FieldPoint I/O模块可以对原始的传感器信号进行滤波、校准处理,并将其转换至合适的工程单位,能执行自我诊断来查找诸如热电偶断开等问题。Compact FieldPoint网络通信接口可以通过以太网自动发布测量值。利用同样简单的读/写软件框架,您可以通过以太网访问附近或数英里之外的I/O节点。您 能实现任意类型的传感器与多种I/O模块中的一个相连接。最常见的传感器包括热电偶、RTD、应变计、4-20mA的传感器和各种5-30 VDC或0-250 VAC的数字信号。
FieldPoint与Compact FieldPoint的不同点和相似之处是什么?
相似之处:
· 在FieldPoint浏览器中进行配置
· 针对LabVIEW与LabWindows CVI的编程面板
· 嵌入式LabVIEW实时模块
· 硬件兼容(可热拔插的I/O模块、自动转换为工程单位和自诊断)

FieldPoint 特有:
· 总线选择:串行总线(232与485)、基金会现场总线、CAN
· 模块化的端接模块
· 双通道模块
· 低成本

Compact FieldPoint 特有:
· 增强的50g抗震和5g防振动能力
· 高达四个串行端口,包括RS-485
· CE Heavy Industrial electrical immunity
· CE重工业电气隔离
· 抽取式CF存储卡
· 具有4或8个I/O模块插槽坚固的金属背板
· 通过37-针DSUB连接端子提供连接
我该如何选择适合的Compact FieldPoint组件?
所有的Compact FieldPoint系统由五个主要的组件构成。
1.     控制器
· cFP-2020适用于抽取式CF卡或多串口的高级应用
· cFP-2010适用于代码复杂度适中或复杂的大型LabVIEW应用
· cFP-2000适合简单应用、少量代码或1601功能特性

2.      I/O模块
现有许多不同种类的模拟与数字I/O模块可用于Compact FieldPoint。Compact FieldPoint (cFP) I/O模块具有与对应FieldPoint (FP) I/O模块相同的通道数、速率和分辨率。例如,cFP-AI-100具有与FP-AI-100相同的技术规范。
3.      背板
背板不可扩展。如果您需要使用超过8个模块,您将需要多个系统。这些系统可以通过以太网相互通信:
· cFP-BP-4适合4个或更少的I/O模块
· cFP-BP-8适合8个或更少的I/O模块

如果背板上的插槽未被全部使用,您可以使用空的插槽封盖保护未使用的插槽。
4.      I/O连接性
· 具有螺旋端子的内部连接模块。cFP-CB-3是适用于cFP-TC-120热电偶测量应用的等温连接模块,而cFP-CB-1是通用连接模块。
· 具有螺旋端子的外部连接模块。外部连接模块(CB-37FV垂直模块和CB-37FH水平模块)可以安装在DIN导轨。您还将需要一根37-针线缆,将接口模块连接到背板(例如,SH-37M-37F)。
· 定制线缆。我们出售37-针转接线缆(SH-37M-P),或者您也可以要求第三方制造商定制线缆。

5.     附件
· 适用于cFP-2020的CF卡(工业温度标准,64、128、256、512 MB)。
· 装配选项。所有背板均附带有一个水平盘装工具包,其他的工具包适用于垂直盘装、DIN导轨安装和19英寸工业机架上的安装。
· 串行线缆。
· DIN导轨。
· 封装。标准FieldPoint封装支持cFP与DIN导轨夹(或水平盘装工具包)。
在安装和装配方面,我有哪些选择?
NI为Compact FieldPoint提供了四个安装选择。
两个盘装选择:背板侧边带有孔洞的水平盘装工具包(cFP-PM-H)和背板上下边带有孔洞的垂直安装工具包(cFP-PM-V)。每个背板配有一个cFP-PM-H工具包。工具包支持cFP-BP-4或cFP-BP-8。
您也可以使用cFP-RM-8架装工具包在一个标准的19英寸机架上方便地安装4-插槽或8-插槽背板。该工具包的特性在于安装背板的防脱螺丝和将接地线缆引接至背板。
第四个安装选择便是使用DIN导轨安装夹将Compact FieldPoint安装于DIN导轨上。cFP-BP-4、cFP-BP-8分别需要一个和两个安装夹。
我有哪些用于连接I/O信号的替代方案?
Compact FieldPoint使用业界标准37-针DSUB信号接头,从而提供了种类广泛的连接选择。
compensation may not be as accurate.
首选方案是使用螺旋端子连接模块,cFP-CB-1(通用)或cFP-CB-3(等温)。这些连接模块插在Compact FieldPoint背板上的插槽上。如果您希望连接高电压信号(UL CAT II),您必须使用cFP-CB-1接头模块。这两个接头模块均提供了螺旋端子连接、一个应力释放拴、接线插槽和一个内置的用于热电偶测量的CJC传感器。cFP-CB-3是一个等温接头模块,它支持最高精度的热电偶测量。您也可以将cFP-CB-1应用于热电偶测量,但冷端补偿的精度可能要下降。
第二个可选方案是使用外部连接模块,通过线缆连接至Compact FieldPoint背板。您可以在DIN导轨上以最大2米的间隔放置外部连接模块。您将需要一根线缆和一个DIN导轨安装的端子模块。就线缆而言,您可以使用SH-37M-37F,37针的公-母线缆(1米或2米)。对于外部接口模块,您有两个选择,水平(CB-37FH)或垂直(CB-37FV)的外部DIN轨道安装接口模块。
第三个可选方案是从第三方厂商购买另外的37-针接口模块,或者您可以定制您自己的线缆,以实现Compact FieldPoint I/O模块至外部设备、传感器和执行装置的连接。每个I/O模块的操作指令中包含一个列举了对应于每个I/O信号的针脚分配的表格。NI还提供了一根长4米的线缆,其一端为37-针接头,另一端为彩码转接线。更多细节,敬请查阅Compact FieldPoint附件操作指令。
我该如何开始Compact FieldPoint的开发?
Compact FieldPoint极易使用,使您能快速开始工业控制与测量。简单的两步骤就可以开始工作:1)利用FieldPoint软件配置I/O,2)读写I/O。在配置过程中,您或许希望选择测量单位与范围,例如,设置一个热电偶输入通道的范围为“-270 ºC—1770 ºC”。然后,您可以从FieldPoint软件中或自任一个OPC客户端读或写转换后的测量值;例如,您仅需右击选择“数据操作〉DataSocket连接〉浏览”,然后浏览至NI OPCFieldPoint下的I/O信号,就可以实现任一LabVIEW输入或显示控件与一个I/O通道的连接。对于最高性能应用与嵌入式应用,使用LabVIEW中位于FieldPoint面板上的的FP Read与FP Write函数。对于非嵌入式应用,您也可以使用CVI中的FP函数。
我该如何将我的LabVIEW应用程序嵌入到一个cFP-20xx控制器中?
LabVIEW软件环境与实时硬件目标(如Compact FieldPoint)的紧密集成,使得您的控制应用的开发过程快速且容易。使用业界标准的LabVIEW软件,您可以充分利用其强大的图形化开发功能,以使用一组广泛的开源函数与工具快速实现您的控制系统。首先,在您的Windows主机上使用图形化编程模块开发。然后,将该应用下载至一个嵌入式控制器,如Compact Field

楼主:
在NI网站上发现的,给大家看看.

网友A(2009-08-19):
怎么把程式传到FieldPoint上面。

网友B:
有对PAC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参加一下泓格的PAC研讨会。

http://www.mirautomation.com/icpdas/index.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