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人机互联的实现

楼主(2007-12-17):
请问各位大虾:
有谁处理过一机多屏的实现方式,人机之间是怎么通信的?谢谢~

网友A:
看看他们的帮助,上面有.在一机多屏那几页.

网友B:
我知道象台达的通信连接方式,就是用COM1(RS232)与COM2(RS485)其中的一个通信口与plc相连,其他口与同种类型的人机相连,但是我不知道人机之间数据是怎样交换的!谢谢SIREN的关注,希望有知者赐教!

网友C:
大厂品牌的触摸屏,都可以在触摸屏软件中设置,一般用485通讯或以太网通讯

网友B:
谢谢阿祺的关注!
用485通信,是不是我的人机界面也得支持plc编程啊?
这样岂不是很麻烦?
能不能具体说明一下!

网友B:
SIREN:
你好!
你有他们的帮助文件吗?
能不能贴给我看看啊?

网友B:
有谁帮我解答一下啊?
等啊~~~~~~~~~~~~~

网友D:
Fuji的人机可以使用第二个口作为UG_LINK,也就是屏之间通讯使用,而通讯协议通过在其软件UG00S中设定就可以了。

网友A:
你到他们网站下载一个吧。

网友B:
那有谁知道台达的人机之间是怎么交换数据的?或者其他类型人机交换数据的方式是什么?
急啊~~~~~~~~

网友B:
SIREN:
是那一个网站啊?
麻烦告知!

网友A:
EasyBuilder500使用手册_简体中文版:
http://www.stepservo.com/download.asp?c1=1&Pages=2

网友E:
我是做WEINVIEW的,你加我QQ470331240,我为你解决吧

网友B:
CQD:谢谢~
我先考虑一下!我的QQ:50842944!谢谢关注

网友F:
台达人机实现方法是:以一台人机作为主站,其他人机以及PLC作为从站,主站人机和从站人机之间的通讯MODBUS协议,数据通过宏指令来传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