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助:关于热电偶补偿到0度的计算公式或方法

楼主(2007-12-17):
各位前辈,我想请教一下热电偶温度补偿的算法,比如K型热电偶,在冷端25度的情况下,测量温度为300度,补偿到冷端为0度,温度应该为多少?怎么来算呢?
还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300度的热电势 + 25度的热电势,然后查表 = 测量温度。

楼主:
谢谢周公,还有个疑问,热电偶是不是也同热电阻一样,每升高一度对应升高一个固定的mv值呢?这样补偿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加上冷端的温度?
我的问题可能表述不清楚,冷端温度是25度,而此时热电偶测量的mv值查表得温度为300度,现在想要实际温度,我觉得您的公式是不是应该是两个电动势相加呢?
还请指点,谢谢!

网友A:
是的,前面公式应该是: 300度的热电势 + 25度的热电势,然后查表 = 测量温度。 热电偶是每升高一度对应升高一个不固定的mv值,非线性比较明显;热电阻每升高一度阻值有变化,近似线性。两种元件原理不同,热电偶是有源器件,热电阻是无源器件。

网友B(2010-04-21):
周公说的不是很确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