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性点不接地

楼主(2007-12-17):
中性点不接地的电力系统,如果其中一相金属性接地,那么其他两相的相位差会变化吗?

网友A:
这是肯定的

网友B:
中性点接地与不接地,与相位的变化是没有关系的

网友C:
 “中性点不接地的电力系统,如果其中一相金属性接地,那么其他两相的相位差会变化吗? ”

1、中性点不接地的电力系统,如果其中一相金属性接地,三相线电压对称性不变;
2、中性点不接地的电力系统,如果其中一相金属性接地,则中性点对地电压为落地相相电压的反向!

楼主:
近日没有上网,感谢各位的帮助。
 TO: sc8043799:
    中性点接地与不接地,与相位的变化是没有关系的
可以这样理解吗,相位的情况取决于三相实际中的空间位置?例如Y形的发电机转子。

楼主:
近日没有上网,感谢各位的帮助。
TO: 刘志斌
“三相线电压的对称性不变”
除接地相外,其余两相的线电压是不变的,接地相与其余两相的线电压也是不变的。那么接地相的对地电压已经为零了,为什么三相线电压的对称性还不变呢?

网友D:
这个问题提的好啊!估计也没人做过也没人能做类似试验,1相对地后的情况大家都知道,其中相位变化也无法去证实;除非只接2相电源,另外1相直接接地,这样的话,个人认为相位还是没有变化的,三相线电压的对称性的说法也就不存在了。

网友E:
相位与接不接地没关系

网友B:
TO@123:三相电的相位问题我认为你的理解是正确的,我也赞同刘志斌老师对电压的解释

网友E:
三相线电压的对称性的说法也就不存在了。怎么不存在了?
在中性点不接地的系统如果一相接地 三相线电压的对称性不变 只是不接地的两相对地电压变成线电压 这样提高了电网的稳定运行 这也是为什么高压输电大都采用这种系统的原因

网友:
寒··电压的电动势值可以变化,但电动势的相位无论通过什么样的导体,只要是纯阻抗,那是永远不会变化的。两相,三相电叠加的合成交流电的相位是根据电动势的叠加原理合成的。这个在电路分析原理课程中有详细的说明。而且作为电源电线,是由发电机类似通讯中广播的方式发送的,我们在使用中是无法对发电机进行反馈的,所以更不可能对电源电线进行影响。
综上所述。这点没有必要再次讨论。

网友F:
“除接地相外,其余两相的线电压是不变的,接地相与其余两相的线电压也是不变的。那么接地相的对地电压已经为零了,为什么三相线电压的对称性还不变呢?”

接地并不意味着电位就是零了,大地的远处为零电位,接地处仍为相电压,所以三相仍是对称的

网友F:
大地的远处为零电位,接地处仍为相电压

这就是跨步电压的原因
也是为什么接地电阻必须尽量小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