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电机的旋转角度

楼主(2007-12-17):
哪位朋友给提个建议,我现在有个控制系统,本身很简单,就是来控制一个普通电机旋转的角度,
要他转到什么角度停就转到什么角度停,精度是0.2--0.5度左右,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案

网友A:
办法是有的,请问用在什么场合?

笔名在这里显示?

网友:
装个编码器,用变频器控制怎样?

网友B:
普通的电机比较难,用步进或者伺服电机精度好。

楼主:
用编码器控制的话,精度高吗?
普通的电机能达到那样的精度吗?

网友C:
负载不大且稳定,刚性好,控制方法合理,应该没什么问题。当然编码器是必须的。

网友D:
编码器的分辨率选高点。还有就是电机和编码器的抗干扰能力了。选用绝对值的话,用13位或是更高的,(分辨率在0.044度),增量式用8192线以上的,可以考虑考虑。

网友E:
用编码器控制的话,精度高吗?
编码器不是用来控制的,只是用来检测的。它只能限制精度达不到多少,不能保证精度达到多少。

网友F:
普通电机,转动惯量太大,停车时不能准确停车.还是用伺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