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定时器

楼主(2007-12-17):
请教一个问题:

    定时器T,按启动的时候开始计时,按停止的时候复位,如何在按停止的同时读出之前定时器的剩余时间数!   谢谢!

  急切等待!

网友A:
http://zclsj.qyun.net

网友B:
让一个输入先触发一个读取定时器数值的MOVE,在让MOVE的输出触发定时器复位。我没有试过

网友C:
      A     M     30.0
      FP    M     30.7
      =     L     30.0

      A     L     30.0
      AN    M     40.0
      S     M     40.0
      JC    N001

      A     L     30.0
      A     M     40.0
      R     M     40.0

N001: A     M     40.0
      L     S5T#10M40S
      SD    T     10

      A     M     40.0
      FN    M     30.6
      JNB   N002
      L     T     10
      T     MW   102
      LC    T     10
      T     MW   100
N002: NOP   0

MW100里放的就是定时器的剩余时间,不过是S5TIME型的,精度和所用的时间长度有关系。如果想显示精度更高把T10换成IEC的定时器就可以了

网友C:
MW102里是整数型的剩余时间

楼主:
谢谢!!!
我回去看,学习学习

不过有梯形图的吗?  我很少用语句表,都不记得,得回去翻了,,呵呵

网友C:
新写了一个,比上次写的那个简单很多
而且STL比LAD代码少很多

STL代码:
      A     M     30.0
      FP    M     30.7
      =     L     30.0
      A     L     30.0
      A     T     11
      JCN   N001

      LC    T     11   //取 的是S5TIME型的时间值
      T     MW   100
      R     T     11
      JU    N002

N001: A     L     30.0
      AN    T     11
      L     S5T#15M
      SE    T     11
N002: NOP   0

LAD代码(LAD直接生成的源文件,会员级别不够没法贴图):

NETWORK
TITLE =
      A     M     30.0;
      FP    M     30.7;
      =     L     30.0;
NETWORK
TITLE =
      A     L     30.0;
      A     T     11;
      =     M     30.6;
      A     M     30.6;
      =     L     31.0;
      A     L     31.0;
      JNB   _001;
      L     T     11;    //只能取还剩多少个时基吧
      T     MW   100;
_001: NOP   0;
      A     L     31.0;
      BLD   102;
      R     T     11;
NETWORK
TITLE =
      A     M     30.6;
      JC    a001;
NETWORK
TITLE =
      A     L     30.0;
      AN    T     11;
      L     S5T#15M;
      SE    T     11;
NETWORK
TITLE =

a001: NOP   0;

楼主:
让你费心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