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安川饲服驱动器的制动故障

楼主(2007-12-17):
我有台安川SGDL-08AP的驱动器,故障现象是制动不起作用了,我检查了发现这款机器没有接制动电阻的端口,请教各位同行,它是怎么实现制动刹车的,怎么修?谢了

网友A:
估计用户手册上有,我也用安川,不过没用刹车,有的是用内阻刹车的.

楼主:
我有台安川SGDL-08AP的驱动器,故障现象是制动不起作用,我检查了发现这款机器没有接制动电阻的端口,里面也没有制动电阻,请教各位同行,它是怎么实现制动刹车的,哪位老兄有说明书,请给我份,先谢了,我的邮箱:gaozhong686@tom.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