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ntouch 与wincc安装在同一电脑中是否存在冲突

楼主(2007-12-17):
    我在同一台电脑上,先安装了INTOUCH之后,安装WINCC,在安装WINCC时会激活通讯环境,之后就不停的跳出配置WONDERWARE INTOUCH的对话框,WINCC安装受到阻碍,我把INTOUCH卸载后,重新安装好后,再安装WINCC就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
    请问各位大侠:INTOUCH和WINCC是否存在冲突?

网友A:
没有,不过我是先安装了wincc,然后在安装intouch
但是安装了step7后就无法安装ABB的control builder M professional了

网友B(2010-06-01):
没有,最好是先安装Win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