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样的组态软件

楼主(2007-12-17):
我想搞个软件,属于界面操作软件。就是输入工业参数后仪表自动生成事先设定好的型号代码。这个软件由数据库联接,和计算功能。最后以文本文件显示或保存。还可以转化成PDF文件

网友A:
这个可以实现,应该用高级语言来实现比较好,用组态也可以实现。如果需要用高级语言做可以找我。68820778

楼主:
你好,如果用组态来做要用什么样的组态?

网友B:
代码在数据库里?

网友C:
这用VB,DELPHI或C++BUILDER等可视化的高级语言就可实现.
建议你到www.csdn.net程序员网站探讨.

楼主(2008-01-17):
请教:上位机和西门子300CPU316-2DP的通信用MPI连接怎么联不上,请问是什么原因?我用上位机的串口通信。

网友D(2008-02-21):
如果生成PDF文档不是需要自动直接生成的话,那就没有什么难度了

网友:
从软件实现来说不难。但是我想问下。。输入工业参数。仪表自动生成设定好的型号代码。是什么意思???比如我需要温度200度。在实际现场,温控仪也可以运作。但是型号代码是什么东西??pt100??cu50之类的??这些是无法改变的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