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机中运转电容的作用?

楼主(2007-12-17):
小弟请教个为大哥,单相电机中运转电容的作用?会影响电机的功率吗?要是不用可以吗?

网友A:
单相电机的电容,一是为电机启动初期提供给启动线圈一个滞后的电压,二是启动后提供电机持续旋转所需要的磁场力.一点愚解,不对的地方请指教

网友B:
    单相电机中的电容的作用是移相,目的是使主副绕组间产生90度相位差.
    单相电容电机按工作方式分为单相电容启动式  电容运转式
电容启动电容运转式(双值式)
    电容损坏可能会导致电机启动无力  运转功率降低  电机副绕组烧毁等故障

网友C:
赞同二楼的观点.

网友A:
SC8043799说的更专业一些,看来活到老学到老是有必要的了,学习在学习啊!自愧不如啊!!

网友B:
班门弄斧,谢谢鼓励

网友D(2009-09-12):
启动电容 和 运转电容 有什么区别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