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运动小车快速制动及换向的问题?

楼主(2007-12-17):
轨道上的运动小车要往复运动,类似龙门刨床,但速度很快约80米/分,工作时要长时间不停往复运动,行程只有2-3米,异步交流电机要频繁换向,以前减速停车时采用抱闸,如果换成步进或侍服电机是否能快一些,也免去了抱闸?是否步进电机有快速制动特性?

笔名在这里显示?

网友:
只是这个需求的话,直驱合适,用直线电机。

楼主:
直线电机电机成本怎样?直线电机带惯量较大负载也能快速停车吗?

网友A:
我见过有电磁离合器,电机不换向,靠两个齿轮换向

网友B:
就用伺服电机,机床上有64M/MIN的速度,这是我亲自调试的,80M/MIN的话,丝杠用20以上的螺距的就差不多了吧,不过2米多长,你的好好找找看了,呵呵,丝杠可能要中空油冷。

网友C:
侍服电机加减速器和同步带,不太贵,小功率的话就1万多。

网友D:
速度80米/分,一般说,步进够呛.

网友E:
带较大负载,又要快速停车,大概最适合的驱动方案就要属直线电机直接驱动了。成本也很高的。

网友F:
关键是看小车的重量了,估计步进不能满足要求,我们做过类是的东西是用伺服做的,控制系统用自己的多轴运动控制平台,换向采用s形加减速。

网友G:
在这里使用伺服电机和采用变频器+普通电机没什么区别。

笔名在这里显示?

网友:
直线电机比其他方案成本总体相差不多。就电机本身直线电机肯定要比普通电机贵一些,但是普通电机的丝杠在这么高的速度下就属于特殊产品,价格昂贵,因此综合整体方案价格估计差的不多。

笔名在这里显示?

网友:
能否快速停车,那就看峰值推力的大小了,速度确定了,那么停车时间就是速度除以减速度,加减速度的大小取决于运动体本身惯量和负载阻力的大小(还有一部分摩擦),这个可以根据物理知识计算,采用什么样的驱动方式与这个计算结果没有什么影响。如果频繁快速停车还有一个就是制动能量泄放的问题。也可能需要考虑这个因素。

网友E:
“在这里使用伺服电机和采用变频器+普通电机没什么区别”———至少制动能力不同。

网友H:
可以选择带运动任务驱动器,在运动任务里面做位置往复的任务。用端子触发任务就可。
加减速,运动距离等可在里面设置就可。

网友I:
小车跑那么快!!就不怕把里面的东西甩出去啊!!!如果不考虑行程距离精度问题,可以用液压吧!!!我只是说说!!